PADS9.3与ALLEGRO SPB16.3如何共存?

楼主(2011-03-05):
    pads9.3与allegro SPB16.3如何共存?
先装allegro后装PADS
    orcad capture不能用说少文件
    从新安装ALLEGRO后还是同样故障

    有谁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我记得以前我老版本的时候好像有个顺序 要先装pads才行 不然的话好像环境变量容易冲突

网友:
    改下环境变量path的就行了,
    将Allegro相关的变量放到最前面就行了~

网友:
    补充下是path变量值里与Allegro相关的放到前面

网友:
    具体怎么做啊,变量不是按A-C 这样排序的吗,怎么改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怎么样才能把:Allegro相关的变量放到最前面?

网友:
    找到环境变量,修改里面path项

网友:
    修改环境变量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大虾,真好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不过我都装了,感觉还行啊。没啥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我都装了,感觉还行啊。没啥问题呢?

网友:
    我可以提供cadence 16.3的安装方法。

网友:
    应该有高手总结一个文档吧

网友(2011-08-05):
各位大侠。请问以下咋改变量啊。
Path=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Intel\WirelessCommon\SDD_HOME\common\win32\lib
这是我电脑上原始的

网友:
    今天也碰到了,谁来具体说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