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9.2在win7下布总线时使用step and repeat问题

楼主(2011-03-05):
pads logic9.2在win7下,布总线时使用step and repeat,设置数量大于2时,点OK就会弹出如图所示,点确定就自动退出程序!请帮忙分析是PADS没有安装好,还是系统问题!谢谢!

网友(2011-11-16):
为啥我点右键之后没有step and repeat 那个选项啊!!~~??

网友:
不好意思,我新手,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