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7下CIS数据库错误

楼主(2011-03-06):
直接用一个以前配置好的(在32位XP下)Access数据库,建立一个系统DSN,然后在CIS Configuration中选中那个DSN,结果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8012 Database Operation Failed
 Please Check Session For More Details
ODBC Error Code: -1
Description: 在指定的 DSN 中,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之间的体系结构不匹配

ODBC Error Description: State:IM014,Native:0,Origin:[Microsoft][ODBC 驱动程序管理器]

初步感觉是64位系统的ODBC与32位的Capture CIS之间的问题,但又没具体的解决办法,有人知道怎么办吗?

楼主:
原因找到了,要用C : \ W i n d o w s \ S y s W O W 6 4这个路径下的odbcad32.exe去新建ODBC才行,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为啥一开CIS CPU总是100%。

论坛屏蔽程序太狠了,这个路径都屏蔽了。

楼主:
CPU占用就是库太多的原因,和这个无关。

网友A: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按你的方法用C : \ W i n d o w s \ S y s W O W 6 4这个路径下的odbcad32.exe去新建ODBC,但是每次添加microsoft access driver(*.mdb)时,报告“找不到microsoft access driver(*.mdb)ODBC驱动程序的安装例程,请重新安装驱动程序”,然后报“发现错误:部件在注册表中找不到”。我是64位win7,access是office2010 x64,是否需要装32位的acc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按你的方法用C : \ W i n d o w s \ S y s W O W 6 4这个路径下的odbcad32.exe去新建 ...

我的环境和你一样,但没有出现你这种错误啊。你试试切到odbaad32.exe的驱动程序选项卡,看看里面有没有你看到的错误提示里面的那个驱动,系统优化之类造成的active x缺失也会导致这类问题的,实在不行估计就。。。。重装office2010或者重装系统吧。

网友(2020-09-22):
    微软官网下载64位odbc驱动,装了后在控制面板的odbc64位里面加载数据库,我是这样弄好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B(2020-10-27):
    用SQLite把Access的数据库导进去,我就是这么搞定的

网友C(2021-06-26):
引用 网友B:
    用SQLite把Access的数据库导进去,我就是这么搞定的

    请问大神可以说一下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可以说一下方法吗?

    就是用SQLit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