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由于删除器件而多余的布线

楼主(2011-03-06):
    RT,请问各位由于allegro不会删除没有netlist的多余布线是不是只有手动删除了

楼主:
    我现在高亮了所有dummy net,然后shadow toggle手动删除,有没有比这个还方便的方法呢

网友:
    可以在tools->Reports->Dangling lines report,
Report后,可以看到所有的多余走线的位置坐标,然后逐一删除。

网友:
    tools->Reports->Dangling lines report,
    ,可以看到所有的多余走线的位置坐标,点中坐标,鼠标就自动跑到相应的坐标处,然后逐一删除就可以啦。

网友:
    是如何一次高亮dummy net的?

网友:
    执行高亮命令,在 find by name中选择 net然后再输入dummy,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