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的阻抗控制难题

楼主(2011-03-07):
小弟最近做一块1.6mm(63mil)厚的四层板,板上需要做75ohm的SDI阻抗控制,同时还有HDMI等100ohm的差分阻抗,50ohm的信号阻抗,但是总找不到合适的叠成结构来保证在75ohm合适线宽下,50ohm也不至于太宽,求一个解决办法。

网友:
1.6mm 75ohm 有试过top层对应Bottom层,中间2层镂空,线宽和copper到线的距离差不多是1:1,你可以试试看。50ohm,100ohm比较好做,L1-->L2,或者L4-->L3,5mil的pp差不多可以做到。

网友:
认同上面的观点!

楼主:
嗯,谢谢楼上两位解答
我走线在L1,参考L4的话将近50mil线宽
最后还是走L1,参考L3层,约40mil左右,考虑到网络中有串电阻,为减少焊盘宽度带来的阻抗变化,使用0603(焊盘长36,宽3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