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看过孔的孔?图上只有带着锡圈的一团

楼主(2011-03-07):
看不到孔是什么样的,好像跟焊盘绑定了一样,要显示一起显示。怎么才能看到单独的孔是多大的,不要数字,能打印到纸上跟实物比对一下就行。我试过显示那栏里德各种组合,但是调不出来啊!求解!

楼主:
找到了,SETUP--DRAW OPTIONS--DISPLAY--勾上前两个

楼主:
对了,pcb能不能打印啊?好像没找到打印的选项

网友:
在参数设置里,见图示:

选中display plated holes(显示金属化通孔)和display non-plated holes(显示非金属化通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file-plo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