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线头如何快速查找(最好是同PCB能关联)

楼主(2011-03-07):
(图片)

楼主:
急问在线的朋友们,现在查出有17处有“线头”的地方,座标也有出来,如何快速找到指定的座标的地方?谢谢!

网友:
在命令行输入坐标值就可以啦

楼主:
谢谢3楼的朋友!

楼主:
那在输入X N N时,之前要执行什么命令,是高亮?还是什么,谢谢!

楼主:
根据Dangling Line and Via Report,删除板内的Dangling Line与Dangling Via.
目前只支持15.X版本

楼主:
CAD_SI  你真有才!谢谢!

楼主:
看来我还要再熟悉这个神奇的ALLEGRO软件!谢谢指教!

网友:
把export窗口关掉,放大图纸,显示相对应的图层,点带星号的坐标,会自动定位的!

网友:
点坐标就行

楼主:
把export窗口关掉,放大图纸,显示相对应的图层,点带星号的坐标,会自动定位的!
你说的方法定位的确很准,谢谢!,但不知能不能在定位的同时“高亮”或直接删除“DANGLING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