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skill获得当前系统登录的用户名?

楼主(2011-03-07):
如题,虽然可以用getSystemName()获取机器名,用批处理命令echo %username%可以获得用户名,但是还是想用skill来解决,请问可以用skill直接获得系统登录的用户名吗?

楼主:
对了,username虽然看不到但也算个环境变量,怎么没想到这个呢?谢谢Evel指点

网友(2011-05-11):
引用 楼主:
getLogin()

在我的系統上,下列兩者是不一樣
Skill > getShellEnvVar "username"
"Administrator"

Skill > getLogin()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XP系统下面测试这两种方法结果是一样的,不知道你那里是不是allegr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XP系统下面测试这两种方法结果是一样的,不知道你那里是不是allegro的问题。。。
...

16.1 P004 ------> 兩者不一樣, Allegro Bug , 可能要再更新Hotfix
16.3 S026 ------> 兩者一樣

网友(2011-06-14):
getShellEnvVar很有用,可以用来取一些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