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 的动态铜如何自动更新

楼主(2011-03-0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覆好铜后,如果这时候我在约束管理器中改掉了SHAPE到其他SYBOLE的距离,关掉约束管理器后,如何使铜自动更新?我现在是点击STATus下的UPDATE SHAPE.

网友:
参考如图,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16.3的话,可用如下这种方式:
点击 ,再点击选择要更新的铜,RMB如图
Update Shape

楼主:
我说的是自动更新 不是说自己点击 这个我知道,就是当我在约束管理器中改了铜的间距后,系统会自动给你UPDATE.

网友:
    静态铜怎么避让呢?

网友(2011-11-22):
    为什么我的没有3楼的update shape 命令?难道是version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