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1-03-08):
在allgro中导入网表之后,出现以下画面。想请教群里面的高手,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
没问题啊,可以布局布线了呀

楼主:
就是那阴影部分影响布局布线。。。。移动元器件时不方便啊。。。是不是要改哪些参数。。。。

网友:
正常,没问题

网友:
什么阴影部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