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2安装失败 【已解决,原因未知】

楼主(2011-03-08):
安装到最后一步,跳出错误。截图如下:
网上也找不到太多信息,请高手现身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论坛有好多安装教程,搜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步骤的问题,各个版本的Cadence都装过N遍了……

网友:
应该是你之前安装过,卸载的不干净导致的。
给你个方法,试试怎么样:打开注册表,搜索cadence、orcad、allegro,将搜索到的所有带路径(你的安装路径)的项删除。这样就应该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删干净了……我用优化大师清理的注册表。

网友:
优化大师删除不干净的。我之前碰到过这种情况:装hotfix之后orcad功能不好用了,我就卸载了cadence,然后用优化大师删除了垃圾文件和注册表文件,重装了cadence。但是还是该功能不好用,最后想了手动从注册表搜索删除的方法。再次重装之后就好用了,建议你试试。

楼主:
好的,我晚上回去试一下。谢谢!

网友:
客气客气,共同进步。另:多谢你的评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也懒得再搞了,Ghost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