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ansion width的意义

楼主(2011-03-08):
请问net classes and clearances 里的
Expansion width表示的是什么宽度,,

谢谢!!!

网友:
是某一个netclass的线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知道它和typical width 有什么区别

网友:
typical width 是你拉出来这根线的默认线宽,一般手机就是4mil。

网友:
譬如电源线默认15mil,但最细可以10mil,但电池出来最粗要80mil
所以有3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