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1-03-08):
5金币
我有一个电源,220V输入,  输出是12V 2.6A   我想把它分别改成  1A  2A  3.3A  4A   可以吗?怎么改

网友:
楼主这个“分别改成”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几组就用多绕组变压器就行了

楼主:
不是几组,是一款做1A  另一款做2A 这样,,我想做五款不同电流的

网友:
    看看ac dc设计之类,本问题涉及很多东西的更改啊特别电流打过2.6A后

楼主:
    客户要求3.3A   或4A

网友:
    期望高手解决,顶起来!

网友:
    是不是更改变压器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2011-04-08):
    电源设计太复杂了

网友:
    可以,但是有些麻烦,主要需要更换的器件有初级开关MOS,输入滤波电容,变压器,输出二极管,输出电容,可以不用重新画PCB板。这样可以节省成本,如果不想更换这些器件,那就按最大输出电流进行设计,进行调试,但是需要测试输出最小工作电流时,电压不要过高。

网友A:
一般电源的输出功率决定了变压器的尺寸。楼主没有要求输出电压改变,那么12V2.6A的电源当然可以当成12V/1A或12V/2A的电源用,输出大于2.6A的电流估计不行,功率大了,变压器可能会饱和。

网友(2011-11-26):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源的输出功率决定了变压器的尺寸。楼主没有要求输出电压改变,那么12V2.6A的电源当然可以当成12V/1A或 ...

    开关电源的设计就是根据输出电流电压和输入电压之类一些条件来设计的。楼上有人说不用改PCB,换器件就可以,这个估计是有问题的。假设你一开始设计的输出电流是2A的,那么你的高频变压器的磁芯肯定是为此功率服务的,如果不变PCB,也就是变压器大小也不能变,那输出更大的电流时,磁芯很可能会饱和。
    如果楼主的客户要求不是很严的话,那么你可以设计一个输出电流为4A的开关电源,这个电源当然能够满足其他输出电流的要求,而且还有较大的余量。只是对于用在输出电流较小的场合可能有点浪费。
如果不行的话,那楼主就只能单独地一个个设计了。要改的地方主要是变压器。根据输出功率的不同从新设计而已,问题应该也不大的。当然开关管和一些其他的器件可能也要换了,因为要承受不一样的电流和电压哈!

网友(2012-02-25):
    做这类电源前一般刚开始就要考虑通用性,设计的时候预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