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7.9.1的dxdesigner菜单里inport没有了orcad选项?

楼主(2011-03-08):
7.9版本的可以file>import>orcad,把orcad格式的原理图和库转过来,现在怎么没有了这个选项?另外pcad/protel/plogic的也都不见了?

网友A:
netlist design里面有import 其他原理图的选项,因为在cdb中即使导入其他原理图也不能用,所以mentor在7.9.1中去掉了!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楼上

网友:
导入sch没有意义

楼主:
恩,我是想把orcad的一些库转来。

网友:
C:\MentorGraphics\7.9EE\SDD_HOME\wv\win32\bin\schcvt2dx.exe
总体上还是可用的,
要想直接用,要在orcad里做好各种需要的器件属性,这点在orcad还是很方便的
然后C:\MentorGraphics\7.9EE\SDD_HOME\standard\cnv\orcad.cnv里相对应的属性转换要重新设定下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研究一下。

网友(2011-12-10):
引用 网友A:
netlist design里面有import 其他原理图的选项,因为在cdb中即使导入其他原理图也不能用,所以mentor在7.9. ...

那不是无法转换了吗

网友:
我记得cbd流程中有个import netlist project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