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如何从另外的原理图里拷东西?

楼主(2011-03-08):
如题,如何从其它原理图里(不同projects)拷贝东西?谢谢

网友:
选择,copy,试试看

网友:
把两个都打开然后直接copy就可以了,如果拷贝过后网络名字变了,在setting里面的advance里面勾掉“independent net name”

楼主:
谢谢楼上,了解了,和design capture一样,我真笨,这都没想起来

网友:
rx_78gp02a
热心哦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将原理图中的符号导出来没有》
非local symbol那种

网友: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如果是cdb流程的话你的符号直接就在库里面,可以通过library serves导出,如果是netlist流程的话在工程目录里面有个sym文件夹,原理图中的符号都在里面!

楼主:
如果只有原理图没有库,怎么从原理图里导出所用到的库?

网友:
2007不是这样的

网友(2011-05-27):
没遇到过了。

网友:
先把图纸拷贝到sch目录底下,然后打开工程进行复制粘贴

网友:
我只能选中symbol,选不中net, 而且,advence里没有independent net name这一项啊

网友A(2012-09-02):
从A工程中拷取原理图到B工程中,只需要在A中的sch文件夹中把需要的那页文件拷到B工程的sch文件夹下,然后把文件的名字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A工程中拷取原理图到B工程中,只需要在A中的sch文件夹中把需要的那页文件拷到B工程的sch文件夹下,然后把 ...

楼上说的方法适用于05吧。07以上的原理图都已经集成在database里面了,怎么单独copy?

另外,如何能从现有原理图中导出symbole,好像一直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法哦。

网友:
按照楼上的意思,没有成功!!!!

网友:
太难用!

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