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的元件无法移动问题?

楼主(2011-03-09):
请问在allegri里元件没有FIXED还是无法移动,请问是有其他条件造成的吗?
请楼主回复下
急。。。。。。。。。。。。。。。。。。。。。。。。。。。。。。。。。。

网友A:
find里面选中symbol了么?

网友:
任何fixed的东西,不管什么原因,只需三步走
1.在命令栏敲:set telskill 回车
2.弹出个对话框继续敲: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module "FIXED_PRIVATE") 回车
3.继续: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 回车

结束,板上任何被FIX的东西都会别解掉,看下管用吗?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 是不是你之前有用了分割版本的功能 合了版本之后器件不能动了 分割的那条线是不是当初画到那个器件上啦  可以试下 重新画下那个线 不要画在器件上 分下版本 再和 基本上都能解决啦 还有上面的都试下 应该不出意外的话 都可以解决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在命令行输入:set telskill 吗?可回车后提示,命令错误?我用的是15.5的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会错误啊 ?我用了 别人用的也没事啊  一直没事 百试百灵的  刚才我又试了下 没问题啊 没报错 你重开下ALLEGRO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报错啊 你说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新打开后,输入命令正常了,
可以还是无法移动元件
无法移动的元件的区域是有Constraint_Area限制的,但是这个区域内的其他元件都是移动的

楼主:
两片不能移动的芯片的数据线上的线和孔都不能移动的
请高手出手相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初用allegro,请问分割版本是什么意思?请详细指示下
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Constraint_Area是特殊区域的意思 例如BGA这个位置跟其他的位置在走线上和间距上你设置了新的规则的话此区域按你指定的规则去做 外面的区域按常规去做 你是新板还是看的老板啊 分割版本的意思是说如果两个人做的话 我在板子上画出独立的一块给另一个人做 我区域我做 彼此区域的版本都动不了 做完了 再和版本

网友:
不会是NET被FIX了吧 你解FIX的时候 FIND那一栏只选NET 试下 还有 我想知道 你之前不能移动吗?命令栏那里报什么错没有?有说什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因为是很多NET被锁定了,所以,导致元件和走线都移动不了
多谢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 不客气 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2012-01-11):
引用 网友A:
find里面选中symbol了么?

高手   高手高高手    嘿嘿好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