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cadence16.3时遇到到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1-03-09):
当我运行orcad Capture CIS时,弹出一个对话框,说
Orcad Capture Liscence was not found.
Would you like to launch using demo liscence?
Click the help button to view the limitations in the demo version of the tool.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还请成功安装了的给我指点一下,我是实在没招了。
在这里就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破解不完全吧
建议看看下面两个帖子
    https://www.eda365.com/forum-view ... 2B%C6%C6%BD%E2.html
https://www.eda365.com/forum-view ... ht-16.3-page-1.html
请好好利用论坛的搜索功能

楼主:
    刚过用过这两个方法,还是不行啊,还是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
    完全卸载,然后打开注册表,搜索cadence、allegro、orcad等关键字,将搜索到的路径类的键全部删除。重装cadence。

网友:
    楼上正解,重新装,没有破解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