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HDL中对元器件重新排序?

楼主(2011-03-09):
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等待高手

网友:
应该是在导出网表时,第一大项中,选择第二或者是第三个单选项就会重新编号。

楼主:
能再详细点吗?新手,啥都不懂。
用惯了orcad,这个用不习惯啊。

网友:
export physical即原理图打包
此时,除自己定义的位号,其他所有原件location属性均为$location

楼主:
我也是用的export physical,但里面具体需要设置哪些吗?
然后再back annotate是吗?
我这呀做不行,元器件编号不变
我现在有两个板子,想合成一个板子,所以想把两份原理图合并成一份,但位号好多重复的,所以我想把其中的一份位号加大。请问如何操作,谢谢。

楼主:
高手进来帮帮忙啊,鼓捣好几天了没搞定

网友A:
位号有$的可以重新编号的,没有的要手动改了。
输出的时候选repack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号有$的可以重新编号的,没有的要手动改了。
输出的时候选repackage.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关键是要选repackage

网友:
    使用HDL,,偶是专家……

    有问题可以问我!!

楼主:
    那我想把号码加大如何操作?比如电阻从R200开始排,电容也是从R200开始,IC从U200开始

网友:
project manager >packager setting
    大概是这里,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何从ConceptHDL原理图里导出用到的库?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库,,HDL的原理图打得开么??

楼主:
比如我在REF DES写上R,我设置以后所有器件的前缀都是R了,能否分类啊?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home-space ... um-picid-10308.html
在上面的路径中是我抓的package setup界面截图。帮忙看看在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