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装好后 我的LP wizard 不能用 求教

楼主(2011-03-09):
安装论坛上XY365方法的装好pads9.3之后 其他都正常 打开也很快 就是lp wizard不能用 一点击图标会弹出unable find a vision of runtiome to run application  (XP系统)  难道要另外装lp wizard 吗

网友:
好像要联网才能用。

网友:
我觉得9.3就是把LP加进来了,其他基本没变
我也装了,但是LP用不了

网友:
net2.0?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论坛上XY365方法的装好PADS9.3之后 其他都正常 打开也很快 就是lp wizard不能用 一点击图标会弹出unabl ...

If you install LP Wizard and it does not start correctly install the .NET 2.0 framework from the Microsoft website: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en/details.aspx?FamilyID=0856eacb-4362-4b0d-8edd-aab15c5e04f5&displaylang=e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顺利解决  原先我以为大于net 1.0 的可以 后来才知道4.0不行 装了2.0之后顺利解决

网友(2011-05-01):
    正好也碰到这个问题,不过提示的是程序初始化失败

先试试看楼上的能不能解决?

网友:
    LP 是什么功能

网友(2012-01-05):
    我在两台电脑上装有台可以用一台不可以用

网友(2012-10-20):
    遇到同样问题,正在尝试楼上的方法,O(∩_∩)O~
    期待中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