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32位 cadence16.3 总是找不到license 破解不成功

楼主(2011-03-09):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cadence是在verycd上下载的 破解文件是哪个1点多兆的那个  非常感谢

网友:
OrCAD 16.3 安裝方法同 XP ,安裝步驟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2571-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328-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suite licensing error
ould not check out the “XXXXX”feature license do you wish to select a different suite
现在按照shooters 的方法 crack的 但是到选择product时 多有的都会出现上面情况? 请问有知道的吗 谢谢

网友:
如果之前安裝 OrCAD 失敗(就是會跑出 DEMO 版本的信息), 就表示你已經奘好了, 就差 license 不對.

licensing error 我倒是沒遇過, 建議試試 看全部移除 ORCAD 之後再重裝.

移除ORCAD之後要關機之後再開機, 然後刪除安裝的文件夾, 例如 C:\Cadence 底下所有的東西, 並且將環境變數裡面的 CDS_LIC_FILE , CDSROOT 刪除, 最後才是開始安裝ORCAD.

如果無法完全刪除安裝的文件夾, 表示你的 license server 還在工作, 需要用工作管理員去停止 ORCAD  license server 程序處理. cdsMsgServer.exe  cdsNameServer.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