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ENTOR的区域规则是在哪里设置的(已解决)

楼主(2011-03-10):
我学的BOARD STATION RE,据说就是Expedition PCB,请问下如果像MT6223一样,器件内部要走3MIL应该怎么设呢?
我只找到了RULE AREA在哪里画,但只有范围,没有规则

在SETUP下新建一个Net Scheme name,然后设定规则
新画的RULE AREA的NAME选择刚才新建的就可以了

网友:
在CES里面设置,如果没有启用CES的话在板子里面就可以设置

楼主:
我看了EXPEDITION PCB的教程,提到了CES,但我在RE里面根本就没找到这个菜单

网友:
RE很多功能都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