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根据Mentor的原理图计算PIN

楼主(2011-03-10):
现在需要与客户结算,怎么才能根据mentor的原理图计算PIN呢??

网友:
那个版本的Mentor?

网友:
你导入PCB打一个报表就可以了嘛

网友(2011-06-24):
回复 网友A:

如果已完成设计,能打开PCB,那在PCB里就可以看到(查看Design Status文件)pin个数信息
如果只有原理图,那么输出网标,根据网标文件也可以提取pin个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