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ORCAD 页面缩放度设置?

楼主(2011-03-10):
点击键盘的I或O键可以放大和缩小orcad 的编辑区页面里的元件大小..
那最小的缩放度是怎么设置啊,有的最小显示是SCALE=62% ,有的项目页面最小是SCALE=6%.这是怎样设置的啊,请大家指点?

网友A:
OrCAD 的放大和缩小是以PAGE SIZE 為依據.  當一張 A4 圖紙全部縮小到可以看見全部範圍, 和一張 A0 圖紙全部縮小到可以看見全部的範圍, 他們的 SCALE 是不一樣的. 在使用上不用在意 SCALE 大小,  只要縮小或是放大到看得清楚原理圖即可.

网友B(2014-03-12):
引用 网友A:
OrCAD 的放大和缩小是以PAGE SIZE 為依據.  當一張 A4 圖紙全部縮小到可以看見全部範圍, 和一張 A0 圖紙全 ...

新装的Orcad 16.6,发现IO缩放是以原理图中心的,这样看图就非常不方便。如何设置成按鼠标位置为中心缩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装的Orcad 16.6,发现IO缩放是以原理图中心的,这样看图就非常不方便。如何设置成按鼠标位置为中心缩放 ...

試試看使用 CTRL + 滾輪 。

网友:
用鼠标增强器吧

网友(2014-07-18):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使用 CTRL + 滾輪 。

可以是可以,但不能一直这样用啊,这还方便使用吗?越升级越倒退。。。火大

网友(2015-03-18):
    支持 的确不好使

网友:
    个人觉得CTRL+滚轮就很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