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仪表运算放大器前端预处理电路原理,请大家赐教!

楼主(2011-03-10):
图示的INA128仪表运放前端处理,S_A和S_B进来后,经过一个无源低通滤波器后,又经过part 1和part 2的电路,之后再接INA128,不晓得part 1和part 2的电路的原理和功能是什么,请大家赐教!

小弟多谢!

网友:
估计为高频传输线的阻抗匹配端接!!

楼主:
但是,这是低频信号呀,还不到10hz呢,有必要考虑端接吗?况且,我查了有关信号完整性方面的书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信号端接形式……

网友:
感觉这都是滤波器的一部分吧!望高手指教!

网友(2011-05-05):
PART1應該是帶通濾波器
PART2的101跟傳輸線阻抗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