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怎样查看飞线是否已经全部连接完成

楼主(2011-03-10):
  因现在绘制的PCB板,因元件较多,在TOP和 BOTTOM 层,有些元件都堆在一起了,很难发现是否有飞线,向同仁高手们请教:怎样检查一PCB板上所有的 飞线 是否全部连接完成啊?

网友:
setup\drawing options   如查unrouted nets是0/xxx就表示全部连完了。

楼主:
用的是Allegro16.2 ,那在这里面怎么设置呢,还望多指教!多谢了!

网友:
display--->status,查看整体状态。
或者:
tools--->quick reports--->unconnected pins report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已经找到了,谢谢!

网友:
mtools--->quick reports--->unconnected pins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