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急 !!!!

楼主(2011-03-10):
能告诉我 pcb怎么做贴片图  贴片图要那些东西?

网友:
将图片转为BMP格式的黑白图即可,工具,资料区里有,我没有用过,只知道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图片  厂家要求转成pdf格式

网友:
要装一个PDF打印机,在光绘里就可以打印输出PDF格式了

网友:
应该是要你PCB的位号图,,把丝印层用PDF打印机保存好,给工厂就可以了...

网友:
贴片文件就是生产资料,包含《BOM表,位号图(也可以说是组装图)、坐标文件、主板的拼板文件、》这些

网友:
BOM表一般公司是硬件工程出的,里面就是一个元件的属性值,数量,供应商这些信息,原理图可以导也BOM表;
位号就是光绘文件中的组装图,假打成PDF文档就行,TOP,跟BOT层的PAD,及元件位号;
坐标文件是PCB里所有元件的一个相对坐标,PCB文件可以及导出,
拼板就不说了

网友:
顶层底层PCB上面的元件封装和位号加边框打印成PD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