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了!!!生成网表时出现错误”Error initializing com property pages:无效指针

楼主(2011-03-10):
生成网表时出现错误”Error initializing com property pages:无效指针, 怎么回事,谢谢大家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应呢?是不是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呀!!郁闷中!

网友:
应该是封装的问题吧

网友:
碰到过,不知道怎么的,修改修改就好了

网友:
刚发现貌似是文件没有关联,和电路本身好像没什么关系,就是不知道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很明显我是菜鸟,高手都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原因是软件本身,刚说过了,很有可能你的软件太新了,破解不彻底,换个低一点的软件试试,15.X的应该没问题,还可以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is,我试过,可以的。答案不是我想出来的,我只知道电路没问题。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win7 是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就ok了。

网友(2013-11-25):
win7,右键。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正解,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