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橡胶按键怎么做封装啊

楼主(2011-03-10):
小弟是新手  碰到个问题   导电橡胶按键不知道怎么做封装  请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最好能给个protel封装给我  不胜感激

网友:
用焊盘拼一个出来

楼主:
啊 用焊盘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应该用导线画,之后选中用橡皮章E+B复制粘贴一个同样的阻焊层即可!就是不知道遥控器PCB板按键位置的涂层是怎么弄的?

网友:
导电橡胶导电处是碳做的,做一个E正E反互扣形状的就行了,
间隔0.3mm,工艺可做裸铜或碳膜的。

楼主(2011-10-19):
因为换了部门  好久没看这个贴了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