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设置就可以通过鼠标控制视图的大小

楼主(2011-03-10):
请教各位:之前见过别人通过鼠标的滑动控制视图的大小,左上到右下是缩小视图,反之扩大,要实现这个功能记得是在ENV里面设置,具体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你说得是右键划线吧

网友:
可以用滚轮来缩放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7582-1-2.html

网友:
16.3默认支持的是鼠标滚轮缩放。
滚动鼠标滚轮可以缩小放大视图,按住鼠标滚轮拖动鼠标可以移动视图,点击鼠标滚轮然后对角拖动鼠标也可以放大缩小视图。

网友:
默认的就已经很好用了,.16.3版

楼主:
我也看到了是滚轮缩放, 关键是以前觉得滑动鼠标使用习惯了,现在搞一个滚轮很不习惯,使用tool->storke edit, 编辑了,也保存了,还是不行!郁闷,我再试一下。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167-1-1.html
看到这样的帖子,说是stroke 有bug, 需要补丁。

楼主:
,搞定了,经过摸索,首先按照3楼得说法,到那个里面去设置你需要的快捷方式,然后把这个文件(allegro.strokes)copy到pcbenv里面去。
然后需要执行菜单Setup > User Preferences 出现窗体,在左边的Categories 中选择Ui,然后打勾no_dragpopup5右边的方框,点击OK 完成。
再然后然后在pcb edit命令行里输入strokefile allegro.strokes,搞定,简单吧?这下就可以用stroke了。
不过在下次打开软件后又不能用,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按如下方法:
打开X:\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skill下的example.ilinit文件,在末尾加上
 pprocedure(stroke_fix_163(t_open)
("strokefile allegro")
    axlMsgPut("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
axlTriggerSet('open 'stroke_fix_163)
然后另存为allegro.ilinit

楼主:
procedure(stroke_fix_163(t_open)
   axlShell("strokefile allegro")
   axlMsgPut("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
axlTriggerSet('open 'stroke_fix_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