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3-10):
如果我的设计中,pcb板的outline进行了修改,里面的元器件布局和走线修改很小,有没有什么办法替换掉原来的outline?谢谢

网友:
sub——drawing 试试!

网友:
直接删除,再画一个外框就好了。

网友:
我的做法是把outline、route keepin、package keepin、定位孔做成一个symbol,这样修改的时候可以:一是直接修改该symbol,然后在allegro里面update,二是另做一个symbol,然后在allegro里面删除原来的、调入新建的symbol。

楼主:
谢谢哈,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