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好多年了,出道小題目考考大家!~~

楼主(2011-03-11):
昨天看書發現這道題半天算不出來,就發上來考考大家!~~~
不要認為很簡單......

网友:
有些地方不明白:

US 是電池嗎?
Ube = -0.3V 是指 B点電壓比 E 点電壓 底 0.3V 嗎?

楼主:
US電壓源     Ube指B點到E點的電位差

网友A:
我想這个很容易吧!
由於 Ube = -0.3,所以R2 的電位差是 6.3 V,I2 = 6.3V/20K = 315uA
同樣地 Ube = -0.3,所以R1的電位差是 5.7 V,I1 = 5.7V/10K = 570uA
Ib = I2-I1,所以 Ib = -255uA (即是電流是從右至左)

如有問題請指出。

网友:
用节点法,比较简单。

网友:
lz的电路图没画完整吧

楼主:
4樓正確答案!~~~

网友(2013-04-26):
引用 网友A:
我想這个很容易吧!
由於 Ube = -0.3,所以R2 的電位差是 6.3 V,I2 = 6.3V/20K = 315uA
同樣地 Ube = -0 ...

这个是正解。关键还是电位问题。

网友:
这个较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