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自动关闭

楼主(2011-03-11):
大家在是有的pads的时候会不会自动关闭呀?关闭的时候没有任何提示,有谁碰到过呀》

网友:
我估计谁都碰到过。。。

网友:
谁都碰到过应该!一般会有一个backup文件,退出后再打开backup文件,这样好一点。

楼主:
我现在重新安装一个新系统,现在使用没有发现。估计以前是系统哪里有问题!

网友:
以前也有遇到过,更郁闷的是都没有保存呢,只能到保存路径那找到最后的保存文件

网友:
有遇到过, 可能是某些版本不太穩定.
例如 9.0 之後才有 9.01 和 9.02 . 沒多久就更新 9.2版.
更舊的 PADS 2007 還有更新到 PADS2007.4

网友:
我还用PADS 2004 SP2呢
很好用啊
如果出现自动关闭的情况,重新打开后,找到最新的自动备份文件,执行无模式命令“i”,可以查到有些问题。或者直接导出asc文件,再导入即可解决;通常这种问题是走线的时候格点设置得太小了,线的节点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