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与pcb关联问题

楼主(2011-03-11):
我的原理图和pcb怎么关联啊
不如 我在原理图了 选择多个元件 到pcb里直接就高亮显示   请各位仁兄给指点一下

楼主:
我的原理图和pcb怎么关联啊
比如  我在原理图了 选择多个元件 到pcb里直接就高亮显示   请各位仁兄给指点一下

网友:
99se是选中原理图中器件,再依次按T;S吧

网友:
右键选垂直分离就可以了,然后你选择原理图的时候PCB会自动加亮,再跳回到PCB中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网友(2020-07-30):
你要新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