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2007.5破解

楼主(2011-03-13):
各位DX,小弟第一次安装mentor ee2007.5这个软件,不大会破解,哪位DX能给个详细安装、破解过程啊,谢谢!

网友(2011-05-30):
楼上的在哪下的EE2007.5?

网友:
2007.5里面的crack好像过期了。用这个试试,安装的时候选license server。然后要求licensefile的时候点生产的licensefile.dat.
全部安装完后用这个包里面的MGLS.DLL替换掉安装目录里面所有的MGLS.DLL。
===================
如果不行再给你别的试试。我没装2007.7

网友:
謝謝分享,來去試試

网友(2011-10-14):
2007.5里面的crack可以安装,刚刚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