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FA成功破解PADS9.3的童鞋看看是否能启动DXDesigner

楼主(2011-03-14):
RT,
使用11.4版本(9.3中自带的最新版本)破解9.3后,logic,layout,router,LP,CAMCAD等都可以正常工作,唯独Dxdesigner提示没有相应的feature,不知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个crack破解不全

网友:
    我就是直接双击那个安装文件安装的,觉得跟以前的版本安装方法基本没什么区别,按提示做就行了,DX也可以启动,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说有问题,我在好几台机器上都装了,全部成功

网友:
    重新安装一次也许会好的!

楼主:
    直接安装,会安装新的license sever,用EFA生成的license他不认

网友(2011-08-01):
    看来还是等破解方法稳定了再换

网友(2012-01-10):
    你用的操作系统是啥?win7 home版会有这个问题,将其administrator用户激活,在此用户下安装即可

网友:
    我进入DX正常,每个都试了一遍,正常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