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同步时如何保留原来的走线

楼主(2011-03-14):
比如,原来原理图中的一个芯片是44脚的,现在改成40脚,同步过程中,原来PCB中走线会删除,这样,我得重新再画一遍,太不智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在同步时保留原来的走线?谢谢!

注:我用的是LOGIC和LAYOUT

网友:
这要看你原来的封装和后面的封装改变大不大了
如果改变不大,可以在ECO模式下面修改,修改完再同步。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着,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很想知道,希望大侠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我记得可以把线锁住的,这样线就不会没掉,可惜忘记怎么操作了,看下别人是否有遇到过

网友(2020-11-25):
同样被这个问题困扰

网友:
先把新的40脚的封装做好,然后ECO添加到PCB,替换旧封装,然后导原理图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