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封装检查都需要检查什么啊?

楼主(2011-03-14):
各位大侠,小弟是做LAYOUT的,对建封装检查封装了解不多,我新到一个公司,现在有他们的原有封装,但是有的封装有问题,所以我要全部检查核对下,不知道检查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或者检查顺序,都检查什么啊?怕自己有忽略的地方,望各位大侠指教下 谢谢!

楼主:
各位有知道的吗?

网友:
通常要先检查最重要的部分,比如焊盘,结构尺寸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是顶视图,1脚是否正确,零点位置等,其次才是不大影响的device,丝印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朋友给的 大家一起看下 我看说的不错
新建PCB封装检查表
1:该封装是否对应硬件人员选的封装?(首要)
2:焊盘、安装孔数量和DATASHEET一致。
:3:器件的管脚排列顺序,第1脚标志,器件的极性标志(二级管正极用+表示),连接器的方向标识。
4:测量PIN间距,PIN宽度,器件大小尺寸与DATASHEET一致, place-bound准确定义
5:表面贴装器件的焊盘宽度和长度是否合适 (焊盘外端余量约0.6mm,内端余量约0.5mm,宽度不应小于引脚的最大宽度
6:器件封装的丝印大小是否合适,器件是否会超出其丝印外框,器件文字符号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7:检查该封装对应着是TOP视图还是BOTTOM视图
8:识别点
PIN 间PITCH 小于0.50mm 的QFP 器件添加识别点。
PIN 间PITCH 小于等于0.80mm 的BGA 器件添加识别点
9:MOS GDS对应123 pin 三极管 BCE对应123pin
对于钽电容1脚为正极。电池1脚为正极,二极管第2脚为负,标示放负端。
10:插装器件的通孔焊盘孔径是否合适、安装孔金属化定义是否准确。
11:DIP 连接器在底层标示出PIN 编号和器件实体尺寸表示用虚线丝印

网友:
5楼总结的好

网友(2011-04-21):
再说两句,通常对于qfn封装,无延伸脚的焊盘就不再向内延伸了,只向外延伸20mil。所以,我们通常在检查的时候,看看所建元件的最大焊盘间距是否比datasheet大40mil就可以满足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