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仿真求教

楼主(2011-03-14):
我用的一个放大器ths4303封装上是16引脚

 其中输出是4引脚,但Pspice模型是6引脚

模型的out只有一个引脚  在仿真的时候 总是提示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OUT
请问这怎么解决啊 ?

楼主:
简单的问题 求达人指教啊

楼主:
网上的回答是把库都放在PSpice库里  貌似这种说法不行啊

网友(2011-04-28):
这个不是仿真库里面的器件 所以仿真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以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 PSpice 自帶仿真器件, 就無法仿真, 需要自己建立仿真庫 (建立 olb 文件和 lib 文件).

网友:
如果你是從 TI 網站抓回來的 PSpice 仿真器件, 先要用 PSpice Accessories 將LIB文件和OLB文件整合到 OrCAD PSPICE Model 裡面才能用. 下方是我測試的圖片.

网友:
建PSPICE仿真模型库, 請參閱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5994-1-1.html

网友:
分享收集來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