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N文件打不开

楼主(2011-03-14):
新安装的Candence软件,发现直接双击.DSN文件打不开,而会弹出.DSN不是有效地WIN32应用程序;但当打开orcad软件后利用菜单项file-》open命令即可打开该文件,不知是为何,望明白人讲一讲,谢谢!

网友:
DSN的后缀名与电脑本身的数据源名相同,双击时电脑把它当成了数据源了。可以右击选择程序来打开,找到你安装程序路径,打开时勾选“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来打开这种文件”,以后就可以双击打开了。祝你好运。

楼主:
很感谢您的回复,问题解决了,同时祝您好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