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过孔扇出

楼主(2011-03-14):
在99se中   bga芯片过孔怎么扇出,一个一个的打过孔太麻烦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99se中的走线和过孔都可以进行复制/粘贴操作。成批化的操作都很好对付。

网友:
先闪出一排,然后COPY,速度也不比自动扇出慢多少,99的COPY功能非常强大~~

楼主:
比如说现在扇出一排孔  然后又copy了一排,但是这排孔跟我想连接的焊盘没有电气连接关系       又因为系统的安全间距规则限制是不可能连上的  就算我把安全间距关掉  可以连上 但是过孔上没有任何电气连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