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布线问题!

楼主(2011-03-14):
总线上4个颗粒,采用菊花链拓扑,等长约束如何设置?DQ组间等长要求?谢谢!

网友:
你看看相关的芯片手册,应该会有介绍的

楼主:
芯片介绍了T型的...

网友:
T行是首选

楼主:
T型走不下...4片颗粒!!菊花链DQ组间等长很迷茫!!

网友:
CPU是什么片子?

楼主:
TI的an3892!还没上市!

网友:
还是按芯片推荐来用T型,菊花链自己的仿真下。

网友:
仿真不如实践

网友:
有经验的分享一下吧!!!让大家都学习一下,互相帮助嘛!
谢谢!!

楼主:
...实践太浪费成本了!高手指点下!

网友:
同样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从DDR3的信号特点来看,菊花链是最佳的拓扑,曾经用T型拓扑发现DDR3频率只能在800MHz,而用菊花链频率上到了1066MHz。
    以下是Marvell AP510中关于DDR3等长的要求,给你参考一下:
    菊花链拓扑结构走线,终端匹配电阻放于末端;
    走线间距2倍以上线宽,绕线间距3倍以上线宽;
数据线最长不超过4000mil;
    数据线分支长度不超过200mil;
    数据线等长误差+/-5mil;
所有差分长度误差按+/-1mil;
    1000mil<本芯片时钟线长度-本芯片数据线长度<10000mil;
    -500mil<本芯片时钟线长度-本芯片地址线长度<500mil;
芯片地址线接到总线分支长度<200mil;
    地址线、时钟线到终端匹配电阻长度不超过500mil;
    以下是其地址和数据线的拓扑结构图片:

网友(点评):
这个很详细哦,谢谢! 有人发个DDR3的T型走线详细就更好了!

网友:
HAHA,账户终于激活了!! Marverll 也有DDR?

网友:
看看芯片手册

网友(2011-07-29):
只布过一片DDR3芯片的飘过。

网友:
xilinx和altera的开发板有很多ddr3的板子,自己去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处理是合理的,菊花链的结构比远端分支仿真效果好!
支持一下!

楼主(2011-09-02):
感谢牛人。。板子已经投出去了!

网友(2011-11-02):
    确实要看DDR3的运行频率。
    若是1600,则必须需要fly-by daisy chain topology。800也可以选用T
    为了良好的SI,建议DDR3均选用daisy ch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