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指点下!那个pin脚一端是圆的一端是放的!像这样的pad要参数要怎么设置才能这

楼主(2011-03-14):
请哪位高手指点下!那个pin脚一端是圆的一端是放的!像这样的pad要参数要怎么设置才能这样?谢谢!

网友:
用什么EDA工具,可以做成异形焊盘,不知还有高手有其他办法没

网友:
做一个异形的shape,要么焊盘就做成椭圆的,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