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使用DRP命令无响应

楼主(2011-03-14):
软件版本是2007.4。 执行modeless 命令 drp之后,layout进程无响应,其他命令到是没问题, 不过感觉好像PCB文件损坏了,不知还能修复么?

网友A:
这个我知道,哈哈

网友:
您可以在LAYOUT界面运行一下命令“i”,整理一下PCB数据。另外在运行无模命令是一定要在英文小写状态下。您可以试一下!

楼主:
多谢,我去试试看啊

网友:
我用DRP无模命令的时候只是反应慢而已,没出现这问题,是不是大家用这个命令的时候都这样?

网友:
这个命令我还没有发现

网友:
不清楚 是不是DRP规则设置不对

网友(2013-11-27):
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 求解????

网友(2025-03-01):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哈哈

    大神,请问PADS layout 使用DRP命令无响应 ,要怎么处理,麻烦告知下,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