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0 无法导入DXF 文件

楼主(2011-03-14):
pads 9.0 在导入DXF文件时,无法导入。提示 This verion of import  file  is not supported:AC108
是否程序破解问题呀,请各位大侠指导指导

网友:
可能是您的DXF文件图层命名里有中文,您可以更改为任意的英文试一下!

楼主:
这到可以试下,但同一DXF文件用PADS2007是可以打开的。多谢关注

网友:
在CAD里保存的时候选到 这个选项,再导入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据说是版本不兼容的问题,在AUTOCAD导出时需要一定的设置(我不会AUTOCAD),如果你会AUTOCAD的话可以试一试。我是先用同事的PADS2007打开然后将其保存为.pcb文件,而后再用PADS2009导入的,有个方法有点麻烦

网友:
机子里一直是2007和9.0共存,没办法,每次都是先用2007导入再保存成PCB文件,再使用9.0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