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忙瞧瞧,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3-14):
R4      RES0603@R0603
Mixing nets 1111 C4 1 +5V C4 1
C4.1 U1.16 D3.1 C5.2 R4.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111
Mixing nets $$$15409 J1 1 +5V J1 1
J1.1 R4.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5409

楼主:
难道 在logic中只有一个网络就会报错吗?

网友:
是的,在logic中只有一个网络就会报错的,在您的原理图中,可能还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器件名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要么你有两个J1,要么你J1的1脚连接了两个不同名称的net
不过LOGIC是设计即正确的风格,不知道你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
C4的一脚同时接了两个网络.
J1的一脚同时接了两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