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关联时,总提示如下网络有问题,但在板子上找不到这个网络,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

楼主(2011-03-15):
    原理图关联时,总提示如下网络有问题,但在板子上找不到这个网络,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

Line 67 , Section *END*
*END*
* *WARNING. ECO Import internal error: Invalid last Pin detected in Signal $$$32
* *WARNING. ECO Import internal error: Invalid last Pin detected in Signal $$$33
* *WARNING. ECO Import internal error: Invalid last Pin detected in Signal $$$34
* *WARNING. ECO Import internal error: Invalid last Pin detected in Signal $$$35
* *WARNING. ECO Import internal error: Invalid last Pin detected in Signal $$$36

网友:
你看下你的shap,露铜层、钢网层什么的铜皮,你在那些shap上面的net选择none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三楼的回复,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