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更改图层的颜色

楼主(2011-03-15):
大家好

           我想问在家一个问题是我有很多线条颜色都不一样,想把他们都搞成一样,有什么办法吗.我只知道一条条的更改有没有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
到层的属性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很明白

网友:
颜色都搞成一样你怎么看是那一层的走线啊????

网友:
想似物体更改,选好更改的同类
右键,第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