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版PADS 的off-page问题 求解

楼主(2011-03-15):
[hr]这是我在画图时出现的问题  连接线总是在上部 怎么将线移到中间来 找这个的库也没找到 请大家帮忙  还有就是OFF-page有左右之分在哪里可以选择左右项的 谢谢大家

网友:
连线总是在上部应该是你的格点设置的有问题,自己修改下格点应该就OK了,,
左右之分是添加OFF-page的过程中鼠标点击右键会出来x mirror y mirror的,根据你自己想放置的位置自己调

楼主:
多谢啊  我试过还是没有解决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封装也上对的

网友:
无模式命令:g1
这样也不行?
我说的不是显示格点。。。

楼主:
我是想得到上图的图标,但是右键off-page只能是下图那个样子
而且用了off-page之后右键选择Power  Ground也都是和off-page一样的图标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hui-hui 你知道是什么情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