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仿真问题求解

楼主(2011-03-15):
you are making net vcc a dc net but it contains no power or ground pins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
不用管
是电源网络名命名的问题

网友(2011-09-20):
因为你给这个net设定了电压值,但是连接到这个net的器件赋的model没有power or GND pin。

网友(2011-12-14):
这个是对应你原理图元件模型的管脚没有定义为POWER或者GND属性,你改下再更新下网络表就好了。

网友:
回不回呢,考虑再三,还是不回了吧。

北京春兰空调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