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1-03-15):
you are making net vcc a dc net but it contains no power or ground pins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
没看懂 你干什么碰到的啊 ?说清楚

楼主:
就是在仿真设计置直流电源时,出现you are making net vcc a dc net but it contains no power or ground pins
比如,有1.2v电压,我给某个网络设置成1.2v,结果出现上面的错误。file:///tmp/moz-screenshot.png